Altium Designer 16.0.8 Build 354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6-03-28):
    altium Designer 16.0.8 Build 354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,在XP 和win10 都出现,这个问题出现后就成了死循环,只有强行关闭才行

网友:
    AD的任何版本我都遇到这种问题,目前也找不到解决方法

网友:
    没有什么原因,AD尿性每个版本都有类似的错误,关掉重开恢复。

网友:
    正版也有这样的问题,可能是非法操作造成,只能关闭重起软件。* c- h1 k3 ^( [& a: d
    ......

网友:
    AD出现这个对话框是正常的,从来不出现才是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    正常,时不时出现

楼主(2016-04-29):
    应该是BUG   更新到16.09后就没再出现这样的提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