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USB 接口的WI FI模块

楼主(2016-03-28):
找USB WI FI模块,要求吞吐量要大于150Mbps.

楼主:
有谁知道的,介绍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usb接口的很多,吞吐量大于150Mbps的就比较少了,还有,多大距离范围下吞吐量要大于150Mbps呀

楼主:
距离可以先不管它,只要吞吐量大于150Mbps的。有哪几种型号,可以说一下吗?

网友:
直接上淘宝

网友:
这不就是USB网卡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