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[求教] 使用什么软件查看IBIS模型

楼主(2016-03-28):
比较方便查看IBIS模型的软件,各位有没有推荐的?

网友:
cadence 自带的model integrity

网友:
Hyperlynx自带的软件目前感觉是最好的!其他的也有,但是不一定非常好用。

网友:
我用model integrity

网友:
各种仿真软件什么软件都可以看IBIS模型的,个人觉得没有啥本质差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