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grids的方法的疑问

楼主(2016-03-28):
我用的是16.3 。如果用skill实现设置grids是不是只能通过动态生成script的方式实现?有没有其他方法?比如调用axl...函数等。?

网友A:
script的方式比较通用,16.3之后的版本才有相关函数

网友B:
你可以試試下面的函數

_axlSetGrid(f_flonum)
=>設定Grids的值

_axlSetGrid(5.0)

V16.3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數
axlDBGridSet(og_grid)

axlDBGridGet(nil)
axlDBGridGet(t_gridName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試試下面的函數

_axlSetGrid(f_flonum)

谢谢你的回答,但是在16.3的algroskill.pdf这个文档中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些函数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cript的方式比较通用,16.3之后的版本才有相关函数

恩,我看了16.5的就有了。非常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但是在16.3的algroskill.pdf这个文档中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些函数呀?

你可以參考V16.6版本的 *.pdf裡面有說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參考V16.6版本的 *.pdf裡面有說明

设置完格点后,又没有把pin脚的中心对应到格点上的函数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设置完格点后,又没有把pin脚的中心对应到格点上的函数?

應該沒有這樣的函數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應該沒有這樣的函數.

有实现思路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