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衰减器如何做的频带宽一些???

楼主(2016-03-28):
论坛里的大神们,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让π型衰减器的频带宽一些???要求0-6GHz,我差不多到4GHz,s(1,1)就不满足基本要求了,如图,衰减量要求30dB,平坦度不要超太多,衰减在30附近就好。现在的情况是我能用的材料,以及这种结构到极限的情况了,频率要再做宽一些是不是要加一些东西啊,用的板材是FR4,现在还是学生,做毕设也用不着太贵的板材。

网友A:
对板面积有要求么?

网友A:
π型衰减器用精密电阻应该是可以做到大带宽30dB要求的。
试试75/1.3k/75  请使用0402以下封装,误差请用小于1%的C0G元件。
接入的走线请做50ohms阻抗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板面积有要求么?

没有要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π型衰减器用精密电阻应该是可以做到大带宽30dB要求的。
试试75/1.3k/75  请使用0402以下封装,误差请用小 ...

版主你好, 我仿真时用的ADS里自带的原件库,电阻就这几个,您说的精密电阻是什么?要自己下载再导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π型衰减器用精密电阻应该是可以做到大带宽30dB要求的。
试试75/1.3k/75  请使用0402以下封装,误差请用小 ...

 s(1,1)不错,就是衰减的有点儿厉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(1,1)不错,就是衰减的有点儿厉害

 不太清楚你怎么分析的。0402电阻的高频等效电感一般要小于0.2nH,看起来你加了很长的微带线,FR4的衰减随频率增加而增加,1G的时候衰减大概为0.1dB/inch,频率越高衰减越大。所以你外围的走线建议小于1inch。还有电阻75ohms对衰减量很重要,不要改成71.5oh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清楚你怎么分析的。0402电阻的高频等效电感一般要小于0.2nH,看起来你加了很长的微带线,FR4的衰减随 ...

谢谢版主的回复,我一直用的纯电阻仿的,这是结构图 ,和你的图相比,有的地方我加了微带线,可是不加的话怎么往上焊器件啊,下面这个是我用你的结构仿出来的结果 ,我用我的图仿的时候有些参数和你的不太一样,比如Er=4.4,微带线的宽度也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清楚你怎么分析的。0402电阻的高频等效电感一般要小于0.2nH,看起来你加了很长的微带线,FR4的衰减随 ...

对了版主,你仿真时是不是没改板材厚度啊,H=10mil   ,那么薄,我用的FR4有1mm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清楚你怎么分析的。0402电阻的高频等效电感一般要小于0.2nH,看起来你加了很长的微带线,FR4的衰减随 ...

还有,您是怎么计算出阻值的,我看的一些资料都是用纯电阻做的,计算阻值就用个小软件就好,比如 ,您这种带电感的电阻如何计算在衰减器中的阻值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复,我一直用的纯电阻仿的,这是结构图,和你的图相比,有的地方我加了微带线,可是不加的话 ...

0402元件的焊盘有40mil,也就是1mm左右就可以了。多出来可以再加点走线,对于射频滤波衰减电路,能短则短。介电常数你以你要做板的板厂给的为准,一般在3.8~4.5之间。至于板厚,如果你是双面板建议越薄越好,我的设置是比较随意的,没有考虑走线阻抗,因为走线不长对衰减电路影响不大,这里只是给你个架构,你不必和我的一模一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,您是怎么计算出阻值的,我看的一些资料都是用纯电阻做的,计算阻值就用个小软件就好,比如,您这种 ...

你是75ohms的系统。Zs=Zo=75
我们来算算,很容易的,列几个方程就能得出。
令输入端口入射电压为v1+,反射电压为v1-,输出端口入射电压为v2+,反射电压为v2-,源电压为Vs=1V
我们设计的目标
|v1-/v1+|<0.3
0.6<(v2-/v1+)<0.7
Zin=R1||(R2+R3)

所以
v1+=Vs*Zin/(Zin+Zs)
|Zin-Zs|/|Zin+Zs|<0.3
v2-=v1+*(R3/(R2+R3))

把Zs,Vs,Zin代入,很容易就能求出需要的R1,R2,R3

我之前计算的是50ohms的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75ohms的系统。Zs=Zo=75
我们来算算,很容易的,列几个方程就能得出。
令输入端口入射电压为v1+,反 ...

sorry,我忘说了,特性阻抗是50欧姆,,,前后得焊接同轴线的接头
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理论基础也挺重要了,谢版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75ohms的系统。Zs=Zo=75
我们来算算,很容易的,列几个方程就能得出。
令输入端口入射电压为v1+,反 ...

那个软件上的75欧姆是默认的,我用它算的话还要自己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75ohms的系统。Zs=Zo=75
我们来算算,很容易的,列几个方程就能得出。
令输入端口入射电压为v1+,反 ...

对了版主,FR4的板材,要做到特性阻抗50欧姆,微带线的宽必须是1.9mm,宽做成1mm不匹配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了版主,FR4的板材,要做到特性阻抗50欧姆,微带线的宽必须是1.9mm,宽做成1mm不匹配了。

不匹配也不会影响你端口的反射和损耗太多,你追求精益求精可以使用你合适的宽度来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