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-24V系统DC电源反接保护

楼主(2016-03-28):
系统负载电流在3A以下
1.自恢复保险丝

2.串联功率二极管

3.用NMOSFET 、PMOSFET电路

综合考虑后,用了第三种方案,并且由于Nmos管内阻较低,于是采用。
测试电路中,将负载直接换成10K电阻,反接电路有效。
但是当负载换成实际的DCDC电源转换芯片后,反接即短路。原因未知,明天上图

网友:
有的DCDC好像输入输出有个保护二极管,反接不就使二极管导通了。用个防插反的接插件不就行了

网友:
串联二极管是很靠谱的方案了,如果嫌弃VF高,就用肖特基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