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一个Altium下面丝印旋转复位的Script

楼主(2016-03-29):
之前一段时间研究了一下altium的Script系统,大家都羡慕cadenceskill,其实Altium也是有相应开发环境的。
这儿我抛砖引玉发布一个我写的器件位号一键回归到器件正中,并且按水平竖直旋转,再也不用手动去调整了,不用羡慕Cadence。
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写一些相关的东西,以方便大家使用。

282.27 KB, 阅读权限: 20, 下载次数: 116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A:
Script 是挺好,
如果仅处理这个丝印位置也可直接用批处理的方式来处理,

现在看就是有两种方法来处理了

网友:
请教个问题:Script 可否解决下面的问题(即:不显示输入输出箭头)

【建议】原理图中花哨的 输入/输出/IO 端口 的方向箭头 增加 显示/禁显 选项?

http://www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9717&fromuid=63313

网友:
很犀利。佩服

网友B:
感谢楼主的分享。  说两点:  1.如果脚本功能使用后 不要再点 “OK 按钮”就更完美,个人觉得没必要做这个动作。
2. 看楼主发的图片,楼主还有其他很多的脚本,可以一起分享吗?  谢谢  luke162@163.com

网友(2016-04-28):
    太需要這個了,樓主愛死你了

网友:
    感激楼主,一直想学习这个东西,跪求楼主能否多分享一些?QQ 8586794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cript 是挺好,
如果仅处理这个丝印位置也可直接用批处理的方式来处理,

    批处理貌似角度不好转,或许我没找合适的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的分享。  说两点:  1.如果脚本功能使用后 不要再点 “OK 按钮”就更完美,个人觉得没必要做这个 ...

那个OK本来就是搞着玩添上去的,是没有必要啊。
其他的是有几个但是都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替代的,
当初写这个本来就是一时兴起,觉得调丝印很讨厌然后写的一个。

网友:
    楼主啊。。。请问有没有此方面的资料,向你学习一下:'(:'(:'(

网友(2016-08-06):
    不错,但是没法调整位置啊, 在元件正中间, 焊接元件后,丝印被盖住了

网友(2016-10-13):
引用 楼主:
批处理貌似角度不好转,或许我没找合适的办法。

有更多好用的script分享吗?和allegro相比这方面的资源太少了。

楼主:
现在工作重点不在AD和Allegro上面了,以后工作重点在sigrity上面,所以这些东西现在研究得少了

网友(2016-12-23):
   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。再请问楼主,这个东西要怎么修改才能让它自动去改丝印字体呢?
    摸索了好久都没有搞定。。

网友:
    很不错,很适合,高密度的板做焊接图很方便

网友(2020-02-09):
    楼主能分享一下学习的资料吗感谢1515390734@qq.com

网友(2021-07-14):
    这个需要按照插件吗?
这个功能他本身就自带有的啊。
框选器件然后A+P就出现这个功能了啊。

网友(2023-04-18):
    Component.Rotation, 这个关键字是用来获取器件的角度的吗? 与GetState_Rotation 是否兼容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