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大神们,Pads Router 里面显示的飞线很粗,是怎么回事,

楼主(2016-03-29):
ads Router 里面显示的飞线很粗,是怎么回事,在那里可以改回来,多谢!!

网友:
不是大神可回复不

网友:
你怎么把这个设置出来的?

网友:
这个应该没影响吧

网友:
    原来这个也可以设置啊,人才

网友:
    果然论坛大神多多

网友(2016-11-18):
谢谢,正好遇到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