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S Access数据库维护问题

楼主(2016-03-29):
请教大家:
现在Access元件库已放置在服务器上了,但怎样实现硬件工程师在调用的过程中,依然能够打开维护管理修改呢?

网友:
貌似不行,WINDOWS使用中的文件不能修改,我们现在都是断开服务器,修改好了再连上,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方途径,不懂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