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浪涌和ESD具体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16-03-29):
如上题所示,比如在手机电路中,浪涌和ESD的区别是什么?/ D$ o1 ^: h2 z

网友:
这个就和TVS管 和ESD区别了,用这两都能压抑瞬间干扰,但要看体电容大小了

网友:
兩者的信號波形不一致啊,surge主要是低頻的,ESD主要是高頻的。

网友(2021-07-21):
浪涌和ESD完全是两码事,二者响应速度不一样,能量等级也不一样。防静电要求更高的响应速度,防浪涌要求更强的泄放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