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以太网接口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29):
这以太网接口电路中电阻R12的作用是什么,阻值为什么选1.5k的

网友:
1.5K和10k的电阻是上拉电阻,1.5k是因为芯片的输出驱动一般是oc、OD、或者push pull,对od(oc)即共漏(共集)输出而言,只有下拉的管子,因此只能输出低电平,而不能输出高电平,所以一般会在外围电路中加上上拉电阻,选择1.5k一般是从上拉能力和功耗的综合考量,电阻太大,上拉能力不足,电阻太小,会造成功耗太大。10k是为了防止复位信号在空闲状态不稳定,从而把它拉高,低电平复位直接拉低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