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功率的TVS和ESD的选型

楼主(2016-03-29):
1、大功率的TVS需要保留10%的余量左右,因为大功率TVS主要保护电源、电源本身的电压有起伏,TVS的压降就必须选择比电源的额定电压高;
2、选ESD,IC电压和IC工作电压一致就行,因为VB高于工作电压,电路浪涌由VB控制着,如果选择的ESD工作电压高于IC工作电压,将起不到保护作用,因为IC太脆弱,IC的电压很精确。

网友A:
2没有看明白,为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没有看明白,为什么呢?

因为当静电打过来时TVS管的钳位电压必须必须小于工作电压,要不然钳位住的电压对芯片来说依然挺大,就起不到保护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