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Mhz 3倍频 噪声是否可用电容滤掉?

楼主(2016-03-29):
如题,一组差分线78Mhz,做EMC实验时,在3倍频235Mhz点噪声超标,请问是否可以增加电容整改?1pF,10pF还是,请EMC大神明示。

网友A:
可以的,我觉得最多加到10pF,不然會影響到你的信號質量的,最好確定一個可以過信號質量的電容,然後再去測試EMC。

网友B:
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来确定电容值的选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我觉得最多加到10pF,不然會影響到你的信號質量的,最好確定一個可以過信號質量的電容,然後再去測 ...

谢谢答复
请问”過信號質量的電容“是什么电容?等级高?还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来确定电容值的选取

Thx so much
怎么通过使用示波器来确定?能否简单的给点提示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答复
请问”過信號質量的電容“是什么电容?等级高?还是什么?

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先确定你用多大的电容可以不影响你的信号质量,这个电容就是你可以使用的最大值电容,你在整改EMC问题时,并联的电容不能够超过这个电容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先确定你用多大的电容可以不影响你的信号质量,这个电容就是你可以使用的最大值电容,你 ...

这么说,我就明白了。都是经验啊,感谢。

网友C:
用电容的话很容易导致地线传导出问题,建议用电阻或是磁珠。

楼主(2016-04-29):
引用 网友C:
用电容的话很容易导致地线传导出问题,建议用电阻或是磁珠。

请问大侠,你说的地线传导是什么问题?
具体一点可以么?

网友:
EMC里面分EMS  EMI   ,EMI里面分传导与辐谢,传导里面分电流法与电压法,电流法里有测电源正极与负极之说,负极就是地线。因为你用电容对地,所以干扰信号都跑到地线上去了!

网友(2018-02-08):
EMC里面分EMS  EMI   ,EMI里面分传导与辐谢,传导里面分电流法与电压法,电流法里有测电源正极与负极之说,负极就是地线。因为你用电容对地,所以干扰信号都跑到地线上去了!地的干扰变大,地平面变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