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,Zigbee方案

楼主(2016-03-29):
万能的EDA365朋友们,请教问433(或其他低于1GHz频率射频,如315,868等)和Zigbee都有哪些方案?哪些方案价格最便宜?谢谢。
 想做一个便宜的可以组网的无线网络,网络半径大约100米。

网友A:
為什麼要低於1GHz,wifi的覆蓋也可以達到100米啊

dck

网友B:
cc1101
cc2530

d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為什麼要低於1GHz,wifi的覆蓋也可以達到100米啊

低功耗。需要电池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c1101
cc2530

TI价格贵,还有其他吗?

网友:
能组网的只有 wifi和Zigbee

网友:
Z-WAVE也可以组网,功耗比zigbee更低,但不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