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中如何设置mil

楼主(2016-03-29):
如题,默认软件用mm,如何设置为mil的,我是想在画封装时用的。

网友A:
在全局设置里面可以修改初始化单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全局设置里面可以修改初始化单位。

软件界面设置我懂的,我是想用skill实现,因为想做成自动的,但默认用mm。想在skill中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软件界面设置我懂的,我是想用skill实现,因为想做成自动的,但默认用mm。想在skill中设置

axlDBChangeDesignUni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