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救!参数完全相同,然而每次的仿真结果S21波形虽相同,数值却不同?

楼主(2016-03-30):
参数完全相同,然而每次的仿真结果S21波形虽相同,数值却不同?

网友A:
看看报告中的网格划分数量是不是每次都一样,划分数量不一样,都会有一定的区别。
如果每次的delta S都不一样就不要要求数值完全一致了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报告中的网格划分数量是不是每次都一样,划分数量不一样,都会有一定的区别。
如果每次的delta S都不 ...

数值差距已经超过容忍误差范围了(峰值最大时0.7632-最小0.1956)

网友:
多少频率。如果1dB以下在5GHz以上就还好,以划分网格后delta S小的为准。
频率高了,网格剖析不同,相差几dB的都可能出现。特别是对介质的有效介电常数的分析会出现较大偏移。
仿真不用太较真前后差异了,看走线趋势和测试的对比,尽量减少和测试的差距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