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。

楼主(2016-03-30):
如题,电感的参数,1kohm@100MHZ,即在100MHZ的条件下电杆的阻抗为1kohm,根据这个参数一般怎么选?

网友:
电感在100MHz的高频模型为
电感串上等效电阻然后并上一个分布电容。
100MHz下分布电容远小于电感串等效电阻的值,此处可忽略。
所以
rac+j*omega*L=1kohms
rac=rdc/skin depth
skin depth=sqrt(1/omega*sigma*miu)
sigma是导电率,miu是磁道系数
rac在100MHz估计也就在1ohms以下。

所以选择电感约为1.5uH,DCR为0.2ohms以下的。

网友:
你说的参数是磁珠的吧。电感关注的参数主要是电感值,过电流情况,以及DCR

网友(点评):
有些电感商确实是写阻抗参数的。并非磁珠。

网友A:
小伙子,你的描述看起来是磁珠并非电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伙子,你的描述看起来是磁珠并非电感。

嗯的,谢啦,

网友(2016-08-17):
指的是100MHZ时候的阻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