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axlSelect(),axlHighlightObject的用法

楼主(2016-03-30):
axlSelect()函数在选择时候,右键选temp group的之后,complete 后所选的器件是高亮的?可是在直接选的时候确不是高亮?
我为了单选也可以实现高亮:做了下面的:check_item2 = axlGetSelSet(axlSelect(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HighlightObject(check_item2)
还是高亮不了。
另外我在skill的编译环境下:获得的check_item2是有内容的,当高亮去掉后,check_item2就是空的,感觉用axlGetSelSet(axlSelect())的内容是暂时的,不能保存下来。求大侠解释下。

网友:
可以贴下完整或部分代码段看下

楼主:
这部分的代码:

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list( "alltypes")   ?onButtons list( "symbols" "clines" "PINS"  "VIAS"))
axlClearSelSet()
check_item2 = axlGetSelSet(axlSelect());这里是选择对象:可以右键 temp group选(多个对象),也可以直接点击对象(一个对象)
axlHighlightObject(check_item2); 我的想法是高亮选择的对象
println(check_item2)
sug = axlUIPrompt( "\322\342\274\373");从屏幕输入修改意见:这个时候check_item2 选一个对象的时候,不是高亮的;采用temp group 是对象是高亮的

我想实现都高亮。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时候check_item2=db_list,比如check_item2='(dbid:241026880) 这个pin或是cline 是固定的,还是会变化的?比如换一台电脑打开同一个pcb ,可以通过dbid:241026880来选择或是高亮它吗?
多谢deargds 能帮忙解答下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时候check_item2=db_list,比如check_item2='(dbid:241026880) 这个pin或是cline 是固定的 ...

不可以,这个DBID是会刷新变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