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仿真软件的选择

楼主(2016-03-30):
请教各位大牛关于SI仿真软件的问题,最近要做速率在5G以上是高速板,老板要求学仿真,本人对仿真软件一点儿不懂,
属于赶鸭子上架的情况,麻烦各位大牛推荐一个适合的仿真软件,有相关资料分享,万分感谢啊~~~~~
PCB设计用的是allegro

网友A:
仿真我也不太懂,但是allegro有自带的仿真工具,你可以研究一下!

网友B:
ADS/Hyperlynx/sigrity/ansy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S/Hyperlynx/sigrity/ansys

感谢,请问哪个软件更适合我这种新手又能满足产品设计的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我也不太懂,但是allegro有自带的仿真工具,你可以研究一下!

在论坛上看到说allegro自带的仿真工具对蛇形线仿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,像我们经常要做组内等长,免不了就会绕蛇形线了~~

网友:
5G以上的可以使用Sigrity 信号完整性用SystemSI;Hyperlynx SI要用GHz的Bundle;ADS的也可以使用。个人感觉初学者用Hyperlynx比较容易,sigrity的组件比较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,请问哪个软件更适合我这种新手又能满足产品设计的要求?

hyperlynx就比较不错,ADS也可以考虑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yperlynx就比较不错,ADS也可以考虑下

好的,谢谢啦~~~

网友:
初学者 同问,感谢斑竹

网友:
    直接HFSS吧。。。

网友(2016-08-17):
    也学习下试试

网友:
    初學者用sigrity吧

网友:
    找個師傅學比較快

网友:
    找EDA商諮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