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电路的用法 看不懂 请大家探讨

楼主(2016-03-30):
如图,这个电路24v输入,为什么能输出12v。 该电路是成熟电路,实际搭出来的确是能测得接近12v电压? 请问怎么分析输出电压的产生。

网友:
    我也看不懂

网友A:
    書到讀時方恨多!

网友:
    应该是一个NMOS的驱动电路吧,不像常用的电平转换电路。

网友B:
    该电路没有分析的价值,完全靠特定的条件下得到12V.并没有适用性,想这种不靠谱的电路少用.

    想得出來、敢用,單憑兩點還是比我強!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该电路没有分析的价值,完全靠特定的条件下得到12V.并没有适用性,想这种不靠谱的电路少用.

    我记得以前有个人发了一个19种电平转换电路,这个应该完全靠增强型NMOS本身管子参数的特性做的电路,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该电路没有分析的价值,完全靠特定的条件下得到12V.并没有适用性,想这种不靠谱的电路少用.

    fallen版主,这个电路很疑惑,所以发帖求助,结合狗版主贴的两张图。您的特定条件是指给id一个特定的电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書到讀時方恨多!

    版主大哥,小弟结合两张图没看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版主大哥,小弟结合两张图没看懂

    • 第一張圖是 AUIRF3205 VDS v.s. ID 的特性 。
    • 第二張圖是一般對 MOSFET VDS v.s. ID 特性曲線的解讀。
    • VDS = VR26
    • ILoad = ID + IR26

懂了嗎?

    小弟的能耐只到這裡!

网友C:
    我表示看不懂啊,狗大解释一下,MOS管跟R26并联,1欧的电阻,1206的封装,12V的压降,意思说通过电阻的电流12A,这不科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• 第一張圖是 AUIRF3205 V[sub]DS[/sub] v.s. I[sub]D[/sub] 的特性 。
  • 第二張圖是一般對 MOSFET  ...
  •
    版主大哥,我和楼下有相同的疑惑,1206的1欧姆电阻能挨得上12v电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表示看不懂啊,狗大解释一下,MOS管跟R26并联,1欧的电阻,1206的封装,12V的压降,意思说通过电阻的电流 ...

家裏沒大人?輪得到 R26 說話嗎?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有点不是很明白,R26的电阻是选择性的上吗?出12V时,R26不上?

网友:
    如果R26不上件,特定条件下输出12V可以理解,但是R26如果上件,输出12V,必须靠保险丝和R26的串联来顶到12V,耗散功率保险丝根本就顶不住。

网友:
PD4是不是稳定管?如果是12V的稳压管就好解释了

网友:
PTC,按1A*0.7,也最多是0.7V的压降,那还剩下11.3V呢,1欧的电阻跟谁并联都是小于1欧的,PTC限制了回路总电流,如果最大电流只能过1A,那11.3V压降从哪里来呢

网友:
高人在何方,这是什么情况。

楼主:
是呀,还没解惑

网友:
在下也發表一下個人看法
如版主圖所示,Q1不會工作在飽和區(右側水平線),而是工作在電阻(線性)區(左側斜線)
通電後,Gate電壓固定24*(51/(22+51)=16.76V,Source電壓開始上升。Vgs越來越小,使Q1脫離飽和區進入電阻區,預期Vgs=16.76-12=4.76時會到達穩態,如此轉出12V
如上面先進所述,PD12是一顆zener diode, 使用Vz=12V的二極體會比較合理
R26功能在下也不清楚。樓主電路板上是有上件的嗎?比較能夠避免功率問題的說法應該是該R26與Q1是並聯電路,如果Q1在電阻區的阻值遠低於R1, 那電流就會分流在Q1上。如此負載應要在數十安培才有可能。

网友:
表示不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,降成本?问题是,3205的成本也不低啊~!

网友(2016-06-06):
换成PMOS就好了

网友(2016-08-17):
Q1实际上进入了变阻区,如果负载电流大发热

楼主(2016-12-13):
隔了快一年多再次看到这个帖子,感谢各位的回答,这个电路如今已经搞清楚了,R26是预留!!!!   作为12v与24v系统的备选;当12v系统时,R26贴上,Q1\R27\R28不贴; 24V系统时 Q1\R27\R28贴,R26不贴,mos工作与可变电阻区,vgs对应一个Vds,使得vds有12v左右的电压,后面有接LDO(LDO允许的输入范围是9~33v,电流是200ma),LDO设计时用来产生12->5V,电流是100ma左右,主要热量在mos处;感谢各位!

网友(2017-04-26):
这个NMOS电路是不是LDO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