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6.0.8 Build 354覆铜问题

楼主(2016-03-30):
亲们:双击altium Designer覆铜区不会自动重新覆铜.不知道是什么问题!

网友:
我的也是,等待高人回答

网友:
覆铜区上单击鼠标左键,选中后再单击右键。点选Polygon Actions再点Repour Selected就可重画当前选中的覆铜,点Repour All就可重画所有的覆铜

网友(2016-05-17):
    这是新版本的BUG,我之前 装了也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又降回版本使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