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新手求教 拜托拜托

楼主(2016-03-31):
我的ADS软件中,designguide中的amplifier没有是什么原因啊。我要做放大器的负载牵引。好伤心,毕设都做不了。

网友A:
你要做负载牵引匹配应该是选loadpull,不是选amplifi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做负载牵引匹配应该是选loadpull,不是选amplifier

我知道是用load_pull.但是教程里面说用designguide 里面的  Amplifier  里面的 load _pull_PAE,OUTPUT Power contours 这个模块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amplifier好像没有,是不是软件安装的问题。?

网友:
这个模块倒真是amplifier里的。
在1-tone nonlinear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