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lUIMenuInsert() 使用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31):
q = axlUIMenuFind( nil -1)
z = axlUIMenuInsert(q 'popup "Drop2")
z = axlUIMenuInsert(nil "hello3"  "echo hello 3")------〉 z = axlUIMenuInsert(nil "hello3"  myFunc),提示错误:Command not found: myFunc
红色部分如果修改成一个自定义的函数名 就报错,怎么处理?

网友A:
myFunc这个命令有注册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yFunc这个命令有注册过吗

没有注册,定义在一个skill文件中,已经把这个skill文件load进allegro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yFunc这个命令有注册过吗

把这个函数注册以下就可以了。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6-05-03):
引用 网友A:
myFunc这个命令有注册过吗

我的电脑16.3版本在输入以下命令的时候返回值为nil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下面这两句可是help文件的范例啊,都实现不了,16.6版本没问题,有的电脑16.3也没问题,好郁闷啊
q = axlUIMenuFind( nil -1)
z = axlUIMenuInsert(q 'popup "Drop2"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yFunc这个命令有注册过吗

然后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动态加载菜单,导出menu菜单1.men,然后编辑另存为2.men,然后导入2.men(还不会直接修改1.men),但还是碰到了奇怪的问题,一直没有发现问题所在,附件放上调试程序时候用代码和输入输出结果,版主有空的话能不能帮忙指导一下,十分感谢!

运行程序报错:E- *Error* fprintf/sprintf: format spec. incompatible with data - "Format is '%s', argument #1 is nil"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然后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动态加载菜单,导出menu菜单1.men,然后编辑另存为2.men,然后导入2.men(还不会直 ...

将neq函数换成nequal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neq函数换成nequal即可。

非常感谢,问题就这么解决了

网友:
怎样才能快点升级才能有权限看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