扫地机器人是怎么回充电的?

楼主(2016-03-31):
有做扫地机器人的朋友吗     它是通过什么回充电的?  特别是有障碍物比如隔墙的时候
希望做过的朋友提供些资料

沒做過地上跑的,但做過窗戶上爬的。^_^

网友:
直接充电阿,机器人可以自己找到充电插座进行充电的。

暗示性的告訴大家,以後遵循此模式回應您的問題就好。>_<

网友A:
文檔中大多只是說明行進間偵測障礙物的方式,更重要的是地圖重建路徑選擇相關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)。

iRobot 號稱業界的翹楚,但也不是樣樣都靈,網路上也有看到客訴,說它偶爾也會卡在角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文檔中大多只是說明行進間偵測障礙物的方式,更要的是地圖重建及路徑選擇相關的人工智慧(Artificial Intel ...

额,没有,扫地机器人我在学校的时候做过的。

楼主:
谢谢超级版主的资料, 看了下用到了NRF905   但是我想能否用其他的2.4G通讯芯片通过检测RSSI检测信号强度来向回充座靠近,当然这里面会涉及到算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超级版主的资料, 看了下用到了NRF905   但是我想能否用其他的2.4G通讯芯片通过检测RSSI检测信号强度来 ...

以個人淺見,我覺得無線訊號的 RSSI 只能當參考輔助定位方式,不能當主要定位方式。原因有下列幾點︰

  • RSSI 只是一個粗略的訊號強度指標,並不是一個精確值。
  • 開放空間有反射、干擾等因素,很難判別訊號的正確性。(你覺得發射源在這個方向,事實上可能不在這個方向,那只是個反射訊號。)
  • 無線訊號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,我們的經驗是環境及設置不變,光氣溫不同、有時候  RSSI 每天的變化值都很大。(也許跟第一點也有關吧?就是一個很不精確的值。)

僅上愚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