裁剪边框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31):
    file:///C:\Users\yu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710805152\QQ\WinTemp\RichOle\%PCIB}YK_CA]YG9U01Z2SWS.png 我想裁剪边框时,出现这个问题,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    在节点(10.409,0.007)附近,外形框没有闭合。做成封闭曲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6-05-06):
    在节点(10.409,0.007)附近有重复的线,把它找出来删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