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相同模块快捷方法

楼主(2016-04-01):
    我板子里的一个电源模块,同一个板子就了出现7次,每次我都得慢慢来摆放,听说有种方法可以将要摆放的元件一圈,就可以按照设定的位置摆放起来了,这个具体的怎么弄?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

网友:
    有的,做个MODE就可以了

网友A:
    1、先做出一个模块
2、在Placement模式下,选中模块所有器件,右键,place replicate create,
3、框选模块内的线和via,右键,done
    4、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保存模块
5、选中某一个相同模块的所有器件,右键,place replicate reply,选择刚刚保存的mdd文件,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先做出一个模块
    2、在Placement模式下,选中模块所有器件,右键,place replicate create,
3、框选模 ...

3中done之后要点一下左键

网友:
    确实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模块复用

能再详细说一下吗?怎么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先做出一个模块
    2、在Placement模式下,选中模块所有器件,右键,place replicate create,
    3、框选模 ...

    谢谢

网友:
    学习了,大手子真多。

网友:
    不懂复用后那些元件是怎么对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