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 用眼图仿真的时候 求教几个名词什么意思

楼主(2016-04-01):
学习 hyperlynx 用眼图仿真的时候
在示波器眼图设置中
其中一项为,
测试序列码的码型:sequence,里面包含4个选线(PRBS;8B/10B;TOGGLING;USB 2.0 compliance)
请假各位大神,这几个分别是什么意思?
有什么区别吗?
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到哪一类?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,但是可以简单的回答,这四项就是你需要使用的source,根据你不同的需求选用,比如8b/10b可以使用在PCIE2.0总线仿真上,PRBS是最常用的。,要稍微看看文档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,但是可以简单的回答,这四项就是你需要使用的source,根据你不同的需求选用,比如8b ...

谢谢,版主。刚刚开始学习,很多不懂的。您多指教

楼主:
PRBS编码的原则就是当前码字是上拍码字进行PRBS编码得到了,所以校验利用这个原则来进行验证。
PRBS 是 Pseudo Random Binary Sequence 的缩写,即“伪随机二进制序列”的意思。 PRBS 码具有“随机”特性,是因为在 PRBS 码流中,二进制数“ 0 ” 和“ 1 ” 是随机出现的,但是它又和真正意义上的随机码不同,这种“随机”特性只是局部的,即在周期内部,“0”和“1”是随机出现的(码流生成函数与初始码确定后,码流的顺序也是固定的),但各个周期中的码流却是完全相同的,所以我们称其为“”伪随机码。
PRBS 码的周期长度与其阶数有关,常用的阶数有 7 、 9 、 11 、 15 、 20 、 23 、 31 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BS7 、 PRBS9 、 PRBS11 、 PRBS15 、 PRBS20 、 PRBS23 、 PRBS31 。
对于 n 阶 PRBS 码,每个周期的序列长度为 2-1 ,在每个周期内,“ 0 ” 和“ 1 ” 是随机分布的,并且“ 0 ” 和“ 1 ” 的个数相等,连“ 1 ” 的最大数目为 n ,连“ 0 ” 的最大数目为 n-1( 反转后就是 n-1 个连“ 1 ” 和 n 个连“ 0 ” ) 。
在对高速信号链路进行误码测试时,基本上都是利用 PRBS 码流来模拟真实的线网码流环境,因为在线网中,所有的数据都是随机出现的,没有任何规律可言,而 PRBS 码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“随机数据”特性,二进制“ 0 ”和“ 1 ”随机出现,其频谱特征与白噪声非常接近。 PRBS 码流的阶数越高,其包含的码型就越丰富,就越接近真实的线网环境,测试的结果就越准确。
一个 PRBS 序列可以串 / 并转换成多路( 2 、 4 、 8 、 16 …路),每路输出的速率降低,但仍然保持原序列的一切特征;反之,同一时钟源低速率多路( 2 、 4 、 8 、 16 …路)同一 n 数的 PRBS 可以经并 / 串转换成高速率的 n 阶 PRBS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