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层板,TOP:信号线,主要电源;L2:信号线,次要电源;L3:信号线;BOT:GND。见过吗

楼主(2016-04-01):
请问各位大侠,这种层叠不是不对称了吗?需要什么特殊处理?不懂,求解

网友A:
对称的话是不是最后铺平衡铜就行了,但是第二层和bottom为什么不换一下,那样参考不会更好些吗?
也不是很懂,等大神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称的话是不是最后铺平衡铜就行了,但是第二层和bottom为什么不换一下,那样参考不会更好些吗?
也不是很 ...

我也不知道,而且板子是TOP面布局的。

网友:
TOP面布局为主,我们都是TOP VCC2 GND3 BOT,走线尽量在BOT,因为对应GND3,TOP面不要走长线,那样容易跟VCC2跨导.

网友:
这样用的好像不多

网友:
很少这样设计层,不是很懂,只好等大神回复

网友B:
    同意2楼的说法,最好把GND放在第二层,这样信号回流也比较好吧,而且最好是在其他信号层都铺地,空的地方打地孔!一般不建议这样设计的!很容易出问题!

网友:
    和叠层对称关系不大。叠层主要和PP相关,铜的话可以叫板厂加平衡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同意2楼的说法,最好把GND放在第二层,这样信号回流也比较好吧,而且最好是在其他信号层都铺地,空的地方打 ...

    是啊,第二层放GND的话,信号回流会好很多哦。板子右边有个区域与其他信号做了2mm的隔离,其余所有层的空白区域都有铺地铜,打地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行的。。。

   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屏蔽效果更好吗?

网友:
    不懂的为什么这么设计

网友:
    建议设计TOP, POWER02,GND03 BOT,POWER02,电源不多的话尽量TOP+BOT做完,POWER碰需要分割铜皮需要保证TOP层走线不跨分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