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中如何调用模块

楼主(2016-04-01):
ad10中可以把一个芯片和它外围电路做成模块或者库,在pcb设计时直接调用,有什么方法吗?求教高手!

网友:
同问,有没有高手回答

网友:
把一个模块电路做到PCB库里去,这部现实。
你可以这么干。
1、把需要作为模块的电路部分,原理图和PCB单独拿出来做。
2、在使用此模块电路的时候,先将此模块电路的原理图复制到新的工程下的原理图中。然后再开始画新其他的原理图,且所有新的元器件位号都用XX?表示,待原理图做完了,自动编号。
3、导入PCB,首先应在PCB中利用特殊粘贴的功能,把模块的PCB保留网络粘贴过来。然后再由新的原理图更新PCB。
4、布局,连线。

网友(2016-05-09):
AD官网上有,也有视频,

Design Reuse Schematic to PCB.pdf

网友:
    看看是怎么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