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出椭圆形孔

楼主(2016-04-01):
大家好,哪位知道allegro出椭圆形孔,如何操作,我出的孔在CAM350里面提示找不到%这个符号。

网友A:
Manufacture=>NC=>NC Route;注意在设置属性内勾选:Enhanced Excellon format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anufacture=>NC=>NC Route;注意在设置属性内勾选:Enhanced Excellon format

好像也不行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也不行.

有产生.rou文件吗?如果有的话,使用记事本打开,将带有%的5行删除!

网友:
发给板厂,没有.rou文件.板厂也不要这个文件.

楼主(2016-05-14):
好吧,听说板厂都能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