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关于hspice仿真问题

楼主(2016-04-01):
仿真过程中出现以下错误,要怎么解决
**error**  above line attempts to redefine n

  **error** (D:\ePD\05model\h06mixddct02v24.lib:232)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

网友:
重新定义n,输入错误?等大婶。

楼主:
哪里的问题?

* Project SHIYAN
nnoveda Wirelist Created with Version 6.3.5
* Inifile   :
ptions   : -h -d -n -m -z -x -c6
evels    :
*

.prot
.lib 'D:\ePD\05model\h05hvcddtt09v011.lib' tt
.lib 'D:\ePD\05model\h05hvcddtt09v011.lib' res
.lib 'D:\ePD\05model\h05hvcddtt09v011.lib' cap
.lib 'D:\ePD\05model\h05hvcddtt09v011.lib' diode
.unprot

M365  n1217 n1551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64  n1205 n1217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63 n1209 n1213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62 n1201 n100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61 n1213 n1197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60 n1197 n1549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59 n100 n1225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58 n1225 n1205 vdd vdd nvp w=65 l=12

M373 n1197 n1549 0 0 nvn w=26 l=12

M372 n1201 n100 0 0 nvn w=26 l=12

M371 n1205 n1217 0 0 nvn w=26 l=12

M370 n1209 n1213 0 0 nvn w=26 l=12

M369 n1213 n1197 0 0 nvn w=26 l=12

M368 n1217 n1551 0 0 nvn w=26 l=12

M367 n100 n1225 0 0 nvn w=26 l=12

M366 n1225 n1205 0 0 nvn w=26 l=12

D21 n1213 vdd n
D20 n1213 0 n

C85 n1213 0 93.15n
C84 n100 0 93.15n
C83 n100 n1213 13.6f

I34 vdd n1213 exp (0 1mA 500p 50p 505p 250p)

V61 n1549 0 dc=0
V60 n1551 0 dc=0
V0   vdd 0  dc=1.2

.tran 1n 4n start=0
.print tran v(n100)

.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