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出椭圆形孔FLASH FLASH 内径比钻孔大0.2 是不是合理?

楼主(2016-04-01):
大家好,哪位知道allegro出椭圆形孔FLASH  FLASH 内径比钻孔大0.2 是不是合理?

是不是这样FLASH 必须建?

网友A:
若是总的长度是增加0.2mm是不合理的,,你可以在长上增加0.4,也就是每个边增加0.2mm,是可以的;FLASH不是必须的,若不做负片的情况下,可以不设置;

网友:
内径比钻孔大16mil.外径比钻孔大30mil.

网友:
大概,没有绝对的.

网友:
    最好单边大0。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若是总的长度是增加0.2mm是不合理的,,你可以在长上增加0.4,也就是每个边增加0.2mm,是可以的;FLASH不是 ...

    版主,我请教一个问题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负片。 一直苦恼的是flash内径和外径以及antipad的标准,我现在的做法:
 flash内径 = DRILL SIZE+ 20mil
    flash外径 = flash内径 + 20mil
    web开口宽度15mil
    antipad = flash外径
不知道我这样做合理吗?
    我个人理解,这个flash没有绝对标准,只是在满足PCB厂家生产工艺和板子密度情况下的折中。
   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