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[新手求教]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建立同轴电缆3D仿真模型,但仿真结果报错

楼主(2016-04-01):
1金币
系统提示'The voltage is known everywhere'

刚接触,还请各位提示一下,谢谢。

楼主:
问题补充:
同轴电缆材料都是铜(copper)
外屏蔽层用真空(vacuum)挖成空心圆筒

图像

网友A:
你的激励呢?
我没有看到你的激励,电压源?电流源?
你太高估软件的人工智能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激励呢?
我没有看到你的激励,电压源?电流源?
你太高估软件的人工智能化了

是有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