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阻抗计算问题

楼主(2016-04-01):
请问一下各位高手,PCB的RF阻抗什么时候按单端算?什么时候连两边的铜皮一起算共面阻抗?假如两边地铜皮离RF走线20MILS,按单端算还是共面算?

网友:
GND离RF走线大于2W
直接用单端算。

网友:
有包地的情况就按共面阻抗计算,没包地就按普通单端阻抗计算。这样得到的阻抗值最准确。阻抗软件均有计算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