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觉得这个6层板的信号层走线怎么样?

楼主(2016-04-04):
这是一个layout工程师画的PCB图,六层板,这两层是主要的信号层。你们看看觉得咋样?

网友(2016-05-30):
感觉很多地方铜皮需要优化一下吧

网友(2016-08-03):
很乱的赶脚

网友(2016-09-27):
是不是传说趾的图布线效果,不怎么样,很乱啊

网友:
乱七八糟,弄痛就行,管他稳定性怎摸样?

网友A:
乱一定会有稳定性问题吗?
规整一些稳定性就好一些吗?

网友(2016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    乱一定会有稳定性问题吗?
规整一些稳定性就好一些吗?

    有时乱一点还好些

网友(2016-11-30):
    横屏竖直 ,个人感觉还行,为什么会觉得乱呢?理由呢? 没理由就不要随便说。

楼主(2017-01-12):
    其实我应该补充一点的,这两层邻近层都有地层作为参考层的。

网友(2017-03-23):
    不要拿乱评判一个板子好坏,要抓重点,为了走好重点信号,少打孔少换层,把其它信号走乱有什么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