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如何确定DDR3串扰要求的最小值?

楼主(2016-04-05):
    比如这颗芯片:MT41K128M16JT-125? 该如何计算它的DDR3串扰要求的最小值? 在仿真时, 小于该值就是安全的.

网友:
    没有那颗芯片会要求你的串扰规范,只会写明接受端信号质量要求和时序要求。
    你只想通过做被动参数的分析就确定安全的话,往往会over desig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