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句话的描述对么?

楼主(2016-04-05):
对等长线应当把封装内部的引线长度计算在内,而且在调节等长差分线的时候主要调节的也是内部引长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对!!!!

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,,这里的内部引长线说的是扇出线的那一部分。

网友:
前面一句話對…後面的一句看起來很怪…我的理解是…調等長=chip IC內部的線長+chip IC外部的走線總長....不管是差分 or singal end....都一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