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至少需要多大才不用做拼板

楼主(2016-04-05):
请问,PCB板至少需要多大才不用做拼板(仅仅处于整版尺寸考虑),如果拼板的话,最大尺寸又是多少,忘解答

网友:
通常50-60mm就不用拼板了(可以过回流焊了) 最大500mm左右(再大很难贴装了)

楼主:
做拼板的目的就是为了过回流焊吗,板厂那边对尺寸有要求吗

网友:
小于100*100建议拼板,虽然可以回流焊,但是生产效率低。

网友(2016-05-19):
我们公司是小于55X70mm的要拼板。

网友(2016-08-17):
大点的不需要拼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