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TABOOK 数据源设置?

楼主(2016-04-05):
mentor 报这个错误,和数据源设置有关系吗?

楼主:
求助各位大神啊

网友A:
ICDB没有启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DB没有启动

怎么启动呢,找不到相关的程序。。。

网友:
同问,怎么办呢?

网友B:
    066.mdb数据库里具体是什么数据呢?一直对数据源这个概念不清楚

网友B:
    对于楼主的这个问题,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关闭方式导致的。具体解决办法是system tools 中ICDB project backup程序恢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66.mdb数据库里具体是什么数据呢?一直对数据源这个概念不清楚

我也是很迷惑,我的中心库用的同事的,然后并不知道DATABOOK 、DATABASE的关系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于楼主的这个问题,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关闭方式导致的。具体解决办法是system tools 中ICDB project back ...

没用,依然是报这个错误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用,依然是报这个错误。。。

 一般不是把自己的access文件添加到ODBC里面,然后再在xdx里面设置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不是把自己的access文件添加到ODBC里面,然后再在xdx里面设置么?

你的是什么问题,我的ICDB报错已经解决了,删掉全部文件,然后换了路径重装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一般不是把自己的access文件添加到ODBC里面,然后再在xdx里面设置么?

    你们做PCB会用到数据库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们做PCB会用到数据库吗?

不是画PCB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画PCB的

我的意思是画原理图的时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的意思是画原理图的时候

xdx不用数据库貌似挺麻烦的

楼主:
嗯嗯,现在算是搞明白了一点,我这里没有相关联的数据库,所以只好用另外一种方法调用Databook里面的器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xdx不用数据库貌似挺麻烦的

感觉Mentor没有cadence普及啊,论坛里面Mentor讨论帖很少。。。

网友C:
习惯就好,软件自带的教程和说明文档质量还是不错的,虽然难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习惯就好,软件自带的教程和说明文档质量还是不错的,虽然难啃

太难看懂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