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tt 和 vref 能接到一起么〉

楼主(2016-04-05)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如题目所示。

楼主:
额,错了,是vtt和vref

网友A:
你想说的是什么地方的,猜想是DDR中的参考电压Vref和地址命令线上的终端匹配电压Vtt,对吗?对于Vref,作为参考,当然是纹波最小最好,最精确,功耗很小;而对于Vtt,只知道它是需要功耗的,不多,其他的就不敢乱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说的是什么地方的,猜想是DDR中的参考电压Vref和地址命令线上的终端匹配电压Vtt,对吗?对于Vref,作为 ...

嗯,现在已经清楚了,谢啦

楼主:
可以总结一下,vref一般是芯片内比较门限的参考电压,要求纹波不能过大,而vtt一般为信号线的上拉电压,纹波大,电流也比较大,一般不能共用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出现几次了。可以不可以,做保守的处理不要公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出现几次了。可以不可以,做保守的处理不要公用

嗯,应该说最好不要接一起觉得。

网友:
推荐一个芯片 TPS51100

网友:
好像需要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