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一个symbol多个cell问题

楼主(2016-04-05):
      对于电阻来说,经常会出现一个symbol对应多个cell的问题,但是在DxDesigner中,选择器件时symbol是默认连接top cell的,如果用其他的cell还需要手动去选择。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什么地方设置symbol所对应的cell呢?
     比如说电阻的symbol为RES,对应的cell则有RES_0402,RES_0603,RES_0805等等,如果我把RES_0402设为top cell,其他设为Alt cell,那么我在DxDesigner中选择电阻时,软件会默认RES和RES_0402连接,哪怕我放置的是0603,。除非我手动选择0603的cell。请问这种情况下,如果我像同一个symbol RES自动连接到不同的cell,应该怎么设置呢?之前我留了一个栏目PKG_TYPE,里面填上了不同的CELL,但似乎没用,只会在property里头更新而不是反映到cell里头。
     求助各位同好者和各路大神,谢谢!

楼主:
补充一下我用的是 7.9.4 EE

网友A:
原理图中选择符合那里可以选择封装,设置为fix就可以了吧,试试下图中的固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中选择符合那里可以选择封装,设置为fix就可以了吧,试试下图中的固定

好像没用,我选择好封装,再勾选了fixed后,点其他器件再点回来,发现fixed的勾不见了,拉到图纸上时还是连到默认的封装上去。郁闷

网友B:
"电阻的symbol为RES,对应的cell则有RES_0402,RES_0603,RES_0805",他们的part不可能是一样的啊,否则软件怎么知道你想放置0402还是0603啊。你把不同的part对应不同的cell不就行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"电阻的symbol为RES,对应的cell则有RES_0402,RES_0603,RES_0805",他们的part不可能是一样的啊,否则软 ...

这样的话PART就很凌乱了啊,可能单单是电阻的part就有几十个

网友B:
怎么会有几十个?一类封装的做一个part就好了。否则的话你放到原理图中的symbol和他得各个参数啥的都完全一样,你想要软件怎么区分你是想要0402还是0805?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,软件又不能钻到你心里去看。
另外,mentor推荐的方式比这个还繁琐,他是推荐每种阻值的都单独做个part,就是针对每个实际的器件都有单独的part,那样比现在这种方法繁琐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会有几十个?一类封装的做一个part就好了。否则的话你放到原理图中的symbol和他得各个参数啥的都完全一 ...

目前的解决思路就是不同封装建立多个part,比如0402的封装一个part,0603又一个part这样。可能是mentor读part信息的原因吧,无法做到altium或者cadence那样读取symbol和pkg。

楼主:
已解决,mentor还是支持1part多cell的,关键属性设置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