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导出LINES与ALLEGRO

楼主(2016-04-05):
大家好,请问一下,我从原理图orcad中导出LINES要转到allegro中去,可是现在出这个问题{ Using PSTWRITER 16.6.0 d001Apr-05-2016 at 15:02:43 }
#1 ERROR(ORCAP-36055): Illegal character in \fm1188(162)20131230a\.
#2 ERROR(ORCAP-36055): Illegal character in \fm1188(162)20131230a\.
#3 ERROR(ORCAP-36055): Illegal character in \fm1188(162)20131230a\.
#4 ERROR(ORCAP-36018):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想请问一下,像这个的错误,我要在哪里去查这个问题,我知道是字符问题,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字符。请各位指点。

楼主:
自己持一下。

网友:
    是不是有个元件名叫fm1188,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

网友(2016-05-18):
    坏就坏在这里(162),找到fm1188(162)20131230a,可以在Part Manager里面找。然后定位他  右键编辑一下,退出时选全部更新

网友:
    元件名叫fm1188 ,有問題...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