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五步教会你做新月螺丝孔

楼主(2016-04-05):
五步教会你做新月螺丝孔(allegro

      很多朋友在这个螺丝孔的封装的时候,会感到无从下手,很多人直接用封装向导来做。今天教大家用Allegro做这个封装。具体方法如下:

1 用Pad Designer制作大孔和小孔的焊盘,尺寸请参照规格书。此处尺寸只是举个例子。

2 新建Package Symbol,Layout→Pin,把大孔放进来,Setup→Change drawing origin,在孔上右键snap→pin,这样子原点就在焊盘中间了

3 接下来Layout→Pin,准备把小孔放进来,首先编辑option选项,Copies是小孔的数量,下面是角度,360°除以孔数就好啦。

4 在大孔上面右键,选择snap→pin,拖动鼠标,可以看到有条飞线,这时输入半径,使用命令ix XX,其中XX为半径

5 焊盘放好后,会出现DRC错误,这是由于软件检测到通孔焊盘与SMD焊盘之间的间距超过了约束管理器中的定义。

    DRC问题,因为实际上是没有错的,我们可以选择忽略它。为了不显示这个DRC的标记,有三种方法:第一种是使用Display→Waive DRC的功能这种比较简单;第二种是比较推荐,是在封装阶段就将该错误彻底消除。首先Edit→Properties,然后在Find→Find by Name下拉列表中选择Drawing,然后点击旁边的More按钮,如下图所示:

点击上图中左边方框中的Drawing Select,添加到右边,Apply。

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Nodrc_Sym_Same_Pin,单击添加到右边,如下图,点击Apply就好了,记得保存,虽然封装界面依然有DRC的标记,但是导入到PCB中就不见了

第三种方法是在PCB中设置,使用Edit→Properties,像第二种方法一样,为这个焊盘添加一个No_Drc属性,这样也不会显示错误。

至此,一个完美的封装就这样做完了!

网友:
哇噢,这是1厘米厚的板子么,下边那个熊猫脑袋的孔是怎么用的?

网友:
熊猫头像的那个via是装什么玩意的?

网友:
熊猫头像的那个via

网友(2016-10-31):
    想咨询下,中间的大孔也是吃锡的吗?会不会出现堵孔的情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