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走线为什么要在表层啊?

楼主(2016-04-05):
    射频走线为什么要在表层啊?有什么优点吗

网友:
    射频的芯片在哪个层,射频的线就走到哪个层。目的是尽量一个过孔都不打。

网友:
    如果走在内层,信号会被上下两层屏蔽,所以信号会发布出来吧?
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微带线、带状线。

网友:
    现在有些的蓝牙耳机,射频线也会走内层。

网友:
    走内层也可以的。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
网友:
    听说射频线宽不能太细

网友(2016-05-06):
    射频天线走内层还真是少见。

网友(2016-07-07):
    都可以  表層速度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