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规则管理器的快捷键设置在哪里

楼主(2016-04-05):
有时候需要大量用到create pin pair。所以希望有个快捷键但不知道在哪设?也在env吗?

网友A:
    CM里面有auto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里面有auto...

CM?

网友A:
    constraint manager. diff pair,pin pair 在这里设置就可以了。还可以进入sigxplorer里面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straint manager. diff pair,pin pair 在这里设置就可以了。还可以进入sigxplorer里面设置

你回答的怎么设置规则,我问的是怎么把create pin pair这个操作设置成快捷键,这样做pin pair设计时会方便,省时间!但是不是在env里,我试过没用

网友:
    好吧,我明白了。不过,设置pin pair就是为了设置规则的。allegro里面没有设置pin pair的直接命令,所以,无法直接输入命令设置,也就无法设置快捷键了。只能在cm里面搞。

网友B:
    只能在cm里搞,如果很多dif的话得设一段时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能在cm里搞,如果很多dif的话得设一段时间的

    我曾经设置过,后来从一博辞职后装了新的要用时忘了

    tdl

网友C:
    你指的是用这个设差分么。。。如果原理图命名不规范,也不能全部设置的。但可以设置板内大部分的差分。主要是边做边看,别漏设置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指的是用这个设差分么。。。如果原理图命名不规范,也不能全部设置的。但可以设置板内大部分的差分 ...

你们都理解错了,我说的是快捷键怎么设,不是差分怎么用pin pair设。这个我都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你们都理解错了,我说的是快捷键怎么设,不是差分怎么用pin pair设。这个我都会

建script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建script

    这个录制快捷键很长,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有在规则管理器上看到其他的设了快捷键,但是那些设了的在env里没用,不知道藏在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录制快捷键很长,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有在规则管理器上看到其他的设了快捷键,但是那些设了的在env里 ...

    没有很长啊,我的内部很多常用快捷键都是这么弄的,否则每次去点点到什么时候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曾经设置过,后来从一博辞职后装了新的要用时忘了

一搏不是还可以吗,怎么辞职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一搏不是还可以吗,怎么辞职了?

    工资在业内算很低呀!要求各种加班确没用对应的福利。还有一个我想转学硬件设计

网友(2026-01-23):
    同问一下,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