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捕捉信号

楼主(2016-04-06):
    我要用示波器捕捉稳定I2C信号,一般是怎么设置的,触发方式和频率怎么选,

网友A:
Auto Setup

我只會這招,不要再逼我了!

网友(点评):
我真的只会这一招

网友:
比较高级的示波器可以按协议捕捉,输入IIC 地址后它会捕捉到这个地址的波形,好像在捕捉里面有个 按 PROTOC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uto Setup

我只會這招,不要再逼我了!

网友B:
双探头,数据上升沿触发,频率一般几十K就可以了,看着波形调一下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探头,数据上升沿触发,频率一般几十K就可以了,看着波形调一下就行

恩的,好的。调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种常用示波器使用方法因该跟公司同事请教!这样学的才够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