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d中删除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导出封装没有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的skill

楼主(2016-04-06):
有没有一个skill实现如下的功能?
brd中删除说有封装的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,然后导出封装,打开封装dra文件没有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的skill?
或者提供几个函数实现方法也可以,
谢谢了

楼主:
最后一次回复,绝望了,偌大的EDA365,高人哪去呢,居然没人会啊

网友:
不是, 你这个用skill也不能在brd中删除package assembly信息,然后导出封装。无论手动还是skill只能在dra文件里处理,所以你可以把帖子内容改成用skill批量处理删除dra里的package assembly的信息

楼主:
就是举个例子,不一定是这一层。
就是需要删除其中的一层,然后导出dra封装文件中,没有这一层,allegro有这个操作方面吗?

楼主:
万能的EDA365,有木有人可以解决一下啊

网友:
只提供流程

1.導出所有Library的資料
2.一個一個讀取symbol,並刪除不需要的層面資料,再存檔
3.更新所有變更的symb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