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等长or等距

楼主(2016-04-06):
看到有些PCB上差分线走线时为了绕等长,有些会在差分对中的其中一根绕蛇形线,这样势必会影响阻抗,请教一下,这种情况如何取舍,优先保持绕等长?原因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:
先等长后等距
等长决定相位差
等距决定反射振铃

网友A:
兄弟你最好是看你的说明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你最好是看你的说明书

规格书中没有提到这一块。谢谢各位的回复!

网友:
绕蛇形线的位置,越靠近信号发送端,产生的反射对接收端信号的影响越小

网友:
看具体情况:
1:厂家设计要走蛇形线一般是有理由的,比如不走等长,可能会差分线间的skew fail,就是上面大家谈到的相位;
2:阻抗的话,有测试过绕了蛇形线,影响没那么大,比如不超过15%的spec即可。最终通过waveform判断是否符合标准即可。

网友(2016-07-20):
等长很重要,但是不要盲目为了等长而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