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求救allegro16.6安装了补丁以后,capture无法打开,显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

楼主(2016-04-06):
allegro16.6安装了补丁以后,capture无法打开,显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,显示如下图

楼主:
重新破解了也不行,哪位大侠请帮忙解决一下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:
    怎么装的补丁?
直接装是不行的...

网友A:
    一般是先打补丁,再破解.破解了后再打新补丁的话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是先打补丁,再破解.破解了后再打新补丁的话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.

那我卸载掉重新安装吗?

网友A:
    补丁不要频繁打,我一般是只打一次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丁不要频繁打,我一般是只打一次.

    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