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超声波驱动电路

楼主(2016-04-06):
大家好:
       下图是超声波驱动电路,图中矩形框中的电路有什么作用呢?我看不明白,还请大家指点。
        先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Q1,Q2构成一个达林顿结构,增强驱动能力,D2应该是反倒灌电压的,另外几个二极管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mark 一下 应该是倍压电路,但是绕的有点晕,求大神仔细分析